有关变频节能的选型的讨论

楼主(2005-06-28):
由于变频器的价格日益下滑,能源价格上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电机类设备采取变频器节能化改造,为什么有的改造有十分明显的节能效果,有的节能不明显,有的却不节能,反而浪费能源。我本人愿在此领域与工控届的同仁共同探讨。

匈奴未灭!

网友:
呵呵 是呀 在上变频节能改造之前 肯定是要进行节能分析的了! 一个整天满载运行的风机你要上变频器节能是不是就不大合适了! 最多上一台软启也就足够了

网友:
“有节能空间的才有存在节能的可能”是硬道理!! 变频器应用在45HZ以上时,理论上,节能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一般来说,如果应用在风机、水泵时,由于负载的特性,较易产生节能效果,而这些场合国产变频器大多可以就会得过来

网友A:
节能还是有的,这得先说变频器的作用。变频器主要用来调速,当然也有软起特性,如果只用软起那就买软起动就可以了,变频器用上闭环控制节约能源比较明显一点。

网友B:
满负载运行肯定谈不上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