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IEMENS S7系列CPU处理字长

楼主(2005-06-28):
最近做一标书,问及CPU处理器的字长,说来惭愧,用SIEMENS PLC 很多年了,却一直为找到官方文件说明这个问题,求助大家帮忙!!先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所了解的S7224的应该是最大32位,即两个字节.不知其他朋友怎么看?

网友B:
对用户应用来说可认为是CPU:32位。因为指令有IEEE浮点乘指令。从S7-400 CPU硬件是32位;S7-300 CPU硬件是准32位;S7-200CPU准16

楼主:
因为是标书,有澄清的问题,以上两位说的是否有官方书面确认?

网友C:
S7-400 CPU硬件是32位;S7-300 CPU硬件是准32位;S7-200CPU准16位。 --------------------------------------------------- 这些有官方资料可以证实吗?好像西门子的资料中没有说到他的CPU是什么类型的,所以除了西门子自己,谁也无法知道他的CPU是多少位的。我没拆过,谁有兴趣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客户问我们用的PLC是多少位的,我当时真有点不知所措,看来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在这儿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