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突然断开负载,会否损坏变频器?

楼主(2005-06-28):
一台电机的变频器经常损坏,已经换了两台了,电机正常。后发现客户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装了一只热继电器,会不会是热继电器动作,突然断开电机负载造成的?请各位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A:
我想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B:
热继电器的控制触点应断开变频器的运行信号而不是断开变频器的主回路。在运行中突然断开变频器的主回路是能造成变频器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