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6SE7018变频器速度不稳

楼主(2005-06-28):
西门子6SE7018 4。0KW变频器运行时速度不稳波动特别大常报故障F016或F011更换新机正常请问怎样修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判断为变频器输出缺相,我修复过多台,从驱动板入手!

楼主:
福建老师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可是一共有6个驱动块不知是哪个坏,我也遇见过V相的驱动厚膜上的000欧电阻阻值增大的情况,但不知这台出现在哪里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可检测输入光藕的2,3脚的压降是否一样,四片小片单组的纯粹是驱动,两片大的还有检测反馈,我估计是是片小的其中一片坏了.

楼主:
要问行家有没有神手便知福建老师真历害按照你说的我去做了。发现四个小块当中有一个压降偏大A11块 请问小块当中的什么件易坏

网友A:
光藕2,3脚引出到接口脚的薄膜电阻易烧坏,也就是驱动厚膜上的.不详可至电13950016679柯.

网友B:
请问一下:福建变频:西门子420机面板上有两个指示灯,一通电不起动下面一个灯不停地闪,查资料为过电流,我查过模块是好的,请一下这种故障现像是不是电流检测部分或是CPU板的故障,该机的电流检测部分是那些元件啊,谢谢,

网友A:
小王同志:西门子420的机子我有点久没修到,手上没这机子,抱歉没办法帮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