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数模转换问题

楼主(2005-06-28):
大家好,我以前项目上用欧姆龙的,现在的项目用的是西门子s7-300,要将温度信号输入PLC,然后输出其值的显示,在该过程中的D/A,A/D的转换是要在内部通过程序在实现,我的问题是,在硬件扩展上是不是有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就够了,是不是还要数模转换模块?s7-300有没有数模转换模块?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予指教!

网友A:
据我所知,温度控制只需要S7 300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就够了,不再需要什么A/D,D/A模块!

网友B:
如果在上位计算机上显示,只用331输入模块即可

网友C:
只要在STEP7硬件组态里设为相应的分度号就可以了,不要A/D转换.

网友D:
不需要其他的,只要331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