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MODBUS的东西需求如何

楼主(2005-06-28):
我想问下有关串口转MODBUS的东西需求如何

网友A(2005-08-28):
什么意思?

网友B(2006-01-13):
MODBUS是通讯协议,是串口通信的一种规则,不需要什么转换.

网友C(2007-05-11):
好象说法不对

网友D: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55.html

这个软件对你有帮助了

看看这个软件,Modbus调试精灵 V1.023

非常的好用

网友E(2007-07-18):
我们的仪器输出是RS232信号,但对方要求是Modbus信号。查阅资料,Modbus应该支持RS232信号和RS485,但Modbus通讯协议首先要求就是地址,而RS232并不能提供地址。请问Modbus怎么支持Rs232的呢?

网友F:
自己在软件中定义一个“设备地址”呀。

工业应用中,总线上挂接有很多个子设备,每个子设备都有一个“设备地址”,MODBUS规定设备地址范围为1-247,其中地址“0”作为广播地址。
 例如:MODBUS功能码1(读线圈功能)如下
   主机请求帧:
     从机设备地址   1字节(软件中定义的设备地址)
     功能码      1字节
     开始地址     2字节
     线圈数量     2字节
     错误校验     2字节

网友E:
VB编程中如何体现设备地址呢?

网友E:
是这样的。
我们设备是RS232串口输出信号,但系统商要求是Modbus信号。我想Modbus是支持Rs232的,可是Rs232没有地址定位啊。同时我们设备Rs232口输出信号本身也没有定义“设备地址”,这样Modbus怎么识别信号呢?
另外,您讲的“自己在软件中定义一个“设备地址””,是说在系统采集软件中定义地址还是本身设备的Firmware中定义地址呢?
多谢楼上大哥。

网友G:
RS232.485是物理接口,modbus是通讯协议,不要搞混了

网友F:
你的软件中肯定有很多需要设定的参数吧!“设备地址”就是其中的一个参数而已(范围从1-247,这是强制规定)

网友F:
你可能搞混了,MODBUS分主站和从设备,主设备发送请求信号给从设备,要求获取数据;从设备收到后,经过比较,发现收到当前帧包含的“设备地址”与自己内部存储的设备地址相同,则将主机需要的数据整理好后回送给主机。如果不同,则不予理睬。
  因此“设备地址”是从设备中的参数,主机没有“设备地址”的概念。

网友E:
多谢楼上解答。
那这样的话,从设备的通讯命令中必须先遵循Modbus的协议,可是我们的设备当初也没有考虑到Modbus协议,它的通讯命令也是简单的发送数据。哪位大侠帮我看看它的通讯命令中能否凑上Modbus。
该设备能接收的命令如下:<SOH>j30100,<SOH>j30200,<SOH>j30300等等。<SOH>是ASCII的开头码。
该设备只能根据从部接收过来的命令送出相应的数据,并不能写人设备。
如果不能转换的话,有没有转换设备啊?当然不用修改设备命令,我们也改不了,该设备是老外的。

网友G:
 to 黄大师:
也许加个s7-266能解决你的问题,一个口读你的设备,另一个口与modbus设备通讯,266起协调用。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H(2007-09-12):
RS232C ,RS422,RS485是串行通讯常用的物理接口形式,主要是其传送的距离,抗干扰能力不同。对于MODBUS协议,要求用RS485接口,是为了更好的提高数据的可靠性。ISO定义的MODBUS的物理层定义也规定用RS485口。如果你没有的话,购买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就是个RS232-RS485转换器把?说悬乎了!

网友J(2007-11-19):
看的我有点晕

网友K:
都是高手啊,说的太吓人了

网友L:
RS232-485是物理层,它规定的是电器接口的物理特性,而MODBUS是物理应用层协议,它规定的是物理应用层的协议格式。如果想二者通讯,需要MODBUS通讯网关。我们生产此网关。61305608@163.com

网友M:
可以尝试一下MOXA的MODBUS网关。QQ:534641431 MSN:yifanme@hotmail.com TEL:13758216643

网友N(2008-01-20):
这个实现起来其实很简单,NTOUCH的触摸屏可以把采集来的数据再以MODBUS的方式转发出去,这样子 触摸屏就可以当作一个MODBUS设备来使用,串口的 或者是以太网的都可以呢,可以与我联系xhlqs@163.com

网友O(2011-09-14):
上海泗博自动化有两款产品是可以实现串口转modbus的,RS485转modbusRTU/ASCII, RS232转modbusRTU/ASCII,modbusRTU转modbusASCII,modbusHUB等功能都可以实现,
产品型号为 SS-430 SS-431 两款产品。
可电话联系:021-51028348 / 18939883422

网友P(2011-11-18):
我觉的你的问题不是232转485的问题 问题是系统商是不是一定要求你们用modbus协议 如果是这样我想你们只能写个软件来进行协议转换或加设备了 刚看你发的那命令格式好像压根不是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