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简单的报警方案?

楼主(2005-06-28):
我想用计算机用软件来控制报警器的动作(发出不同的报警声音,如火,水等)。 用没有现成的模块?支持485.

网友A:
我想用计算机用软件来控制报警器的动作(发出不同的报警声音,如火,水等)。 用没有现成的模块?支持485. 你的需求写的不是很清楚,通过软件实现报警的方案很多: 声音报警:根据收到信息调用不同的声音文件实现语音报警和CPU小音响发声音,都可以实现。 光报警:根据收到信息调用不同的图形文件实现报警提示,或者弹出对话框等。 还以根据需要,用软件实现向手机发短信、发邮件等等。 至于你谈到的485通信,那是物理层连接与软件无关。485必须通过232转换才能接入计算机,任何能送到计算机信息都可以实现报警。 愿一起探讨:qq:11744171 msn:south_bird@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