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不知何是伺服,想认真学习,请前辈门指路。

楼主(2005-06-28):
各位前辈,小弟从未接触过伺服这东西。如今想学习,完全没有概念。请问要如何着手呢?从那里着手?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也刚接触啊。。。

网友B:
是电机的一种,还有一种是步进电机,两者是有区别的!找一本电机的书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伺服是指控制的方式,简单的讲就是随进跟动,伺服电机一般用三相交流电机或同步电机做成 现在的数控机床都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逐渐淘汰

网友D:
伺服是个很广的概念,伺服表示控制的方式,也就是闭环控制系统。对于伺服驱动器,因为它有三个闭环(电流,速度,位置)。所以如果要学,就先看看控制理论

楼主:
楼上的大哥,这方面的书真的太少了,要去那里找啊。能不能介绍一些给我啊,我找不到啊。

楼主:
我想先弄清楚伺服电机的概念及其原理,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E:
楼上的,好像本论坛以前就有伺服跟变频器区别,伺服跟步进的区别之类的帖子,找一找,看一看,应该会有点帮助!

网友F:
呵呵,伺服里面有个编码器做信号反馈的:) 你可以去Google.com搜索相关资料,有好多的呢!好好学吧

网友G(2006-07-20):
你做绣花机的吧
我做松下伺服,配合大豪的系统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做技术服务的 abt666@163.com

网友H:
可以去本论坛的基础知识和精华区看看

网友I:
以前一些高手都有发过相关的材料找找看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J:
 直流伺服电机激励电机转子上的载流导体,在定子磁场中受到电磁转矩的作用,使电机旋转。有优良的调速性能,但电刷和换向器容易磨损。交流伺服没有上面的缺点,转子惯量比直流电机小,输出功率高。

网友J:
步进电机将电脉冲信号转换成机械角位移,无绕组,定子上有激磁绕组,给他输一个电脉冲,就转过相应的角度,角位移量与和输入脉冲严格正比,在时间上与出入脉冲同步.

网友J: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看书还是比较好。嘿嘿

网友K:
比较理论一些的:《控制原理》,实际一点的《运动控制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04年7月出。
最实用的,你的上游供应商的产品样本、产品用户手册。他们一般是行家,甚至是专家。如果只是简单应用,找他们最快。

网友L:
运动控制系统这个书还是可以的!

网友M:
恩  我也需要啊!!!

网友N:
我们做伺服的,有问题打我们电话,我发现我们公司里全是些毁人不倦的。

网友O:
先从理论上学习,掌握了一定基础后在加以行动上实践下!

网友P:
我新招聘的技术支持,都是让他们先复习经典控制理论,弄明白什么是闭环控制,然后看“运动控制系统”,接着是接一个旧电机转。

网友Q(2006-09-01):
自动控制原理就是经典控制理论吧?
现代控制理论就和自动控制原理不一样了,不过大学的时候没学好,老师讲了听不懂,现在要用又不会,哎!

耷拉;

网友:
能否在描述清晰些!

耷拉;

网友:
看书比较好

耷拉;

网友:
《控制原理》,实际一点的《运动控制系统》,

网友R:
1 名词
“伺服”—词源于希腊语“奴隶”的意思 。人们想把“伺服机构”当个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服从控制信号的要求而动作。在讯号来到之前,转子静止不动;讯号来到之后,转子立即转动;当讯号消失,转子能即时自行停转。由于它的“伺服”性能,因此而得名—伺服系统。
2 定义
伺服系统—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值(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伺服的主要任务是按控制命令的要求,对功率进行放大、变换与调控等处理,使驱动装置输出的力距、速度和位置控制得非常灵活方便。
3 伺服系统的组成
伺服系统是具有反馈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它由位置检测部分、误差放大部分、执行部分及被控对象组成。
4 伺服系统的性能要求
伺服系统必须具备可控性好,稳定性高和速应性强等基本性能。说明一下,可控性好是指讯号消失以后,能立即自行停转;稳定性高是指转速随转距的增加而均匀下降;速应性强是指反应快、灵敏、响态品质好。
5 伺服系统的种类
通常根据伺服驱动机的种类来分类,有电气式、油压式或电气—油压式三种。
伺服系统若按功能来分,则有计量伺服和功率伺服系统;模拟伺服和功率伺服系统;位置伺服和加速度伺服系统等。
电气式伺服系统根据电气信号可分为DC直流伺服系统和AC交流伺服系统二大类。AC交流伺服系统又有异步电机伺服系统和同步电机伺服系统两种。

耷拉;

网友S:
用的时候学也不晚.光看书不用,效果不好.

耷拉;

网友T:
需要资料我可以寄一本给你学习一下!
metronixlibi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