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电位器给定故障

楼主(2005-06-28):
台安N2/7.5KW 键盘给定频率正常,端子给定频率正常, 面板电位器给定频率上下跳动较大(面板电位器检查正常) 请教高手控制板上的什么东西有问题呀?!

网友A:
电位器接触不好,有时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楼主:
我换过面板故障依旧,不存在干扰

网友B:
换板子可能解决不了干扰的问题,我认为换板子可以解决硬件故障

网友C:
面板电位器电压波动大

楼主:
楼上的,电压波动大如何调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D:
面板上的电位器到变频器的端子线有多长呀?

楼主:
面板都换过,依旧。

网友E:
是不是面板和CPU板接触不好呀。

网友F:
我认为:如果键盘在面板上的话,发生这问题就是厂家的问题,可能很多面板都有问题

楼主:
经过检查,8成是CPU的问题

网友G:
可在电位器的三个端子上并联两个0.047MF的电容就可解决上述问题。

楼主:
有联105电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