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张力跳变问题!

楼主(2005-06-28):
一个带有弹性薄膜开卷切割机的应用 工作情况介绍: 1.开卷、切割带有弹性的薄膜。 2.机械开卷是不连续动作,即:走走停停。 疑问: 因为机械是不连续动作,而所要加工的材料又具有弹性。所以,当拖动系统突然停止,或突然开始运动时,就回出现材料堆积或短缺,这时张力控制器就无法精确的实现控制。请问:如何解决这一缺陷?

网友A:
要对机械结构或控制模式做特殊设计

网友B:
其实采用间接张力控制技术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因为它是采用电机恒张力开卷,并且有静态和动态补偿.动态补偿就是解决开\停机或者加减速时的张力补偿. 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