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5-06-28):
我没使用过旋转编码器,它是否可以与PLC直接连接(觉得可以),选型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谢谢好心人帮我解答!

网友A:
可以,一是注意电压匹配,二是编码器的输出频率不要超过PLC的允许范围。

网友B:
还要注意输出方式是NPN还PNP,以便与PLC匹配,如果你对两种方式的转换很熟悉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

网友C:
增量型的比较好接.电压,频率匹配就可以.绝对值型的接线时注意顺序,并注意是二进制格雷码输出的,要将其在程序内转成二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