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5-06-28):
大家好,谁能帮我讲讲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及其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我们单位有一个220/110v的交流控制变压器,作为PLC的控制电源,   如果控制电源中有一点接地,则变压器封锁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请问是什么原理 ,   这是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和优点吗?敬请指教,洗耳恭听.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用起一比校安全.它还有效消除设备产生3.5.7次谐波对电网的影响. 你单位用的是220v(相与零)/110v(相与相)当控制线接地变成了相与零的关系,且变压器没有开成回路.电压将降低1.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