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这样拖两台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5-06-28):
我想在变频器的输出侧使用两只接触器分别各带一台电机(0.75KW/台)(作XY两轴驱动),使用过程中会随时通过接触器来停掉或接通一台电机(在变频器运行中不会同时接通或停掉两台电机),不知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能做到在变频器运行中不会同时接通或停掉两台电机就行。

网友B:
变频器在有输出时,通过接触器来将电机投入,变频器的容量一定要足够大,不然会跳故障报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