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请问Windows CE和Linux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6-28):
各位老师好,请问Windows CE和Linux有什么区别?

网友A:
Linux的特点:1)开放性:是指系统遵循世界标准规范,特别是遵循开放系统互连(OSI)国际标准.凡遵循国际标准所开发的硬件和软件,都能彼此兼容,可方便地实现互连.2)多用户:是指系统资源可以被不同用户各自拥有使用,即每个用户寻自己的资源有特定的权限,互不影响.3)多任务:现代计算机的最主要一个特点.它是指计算机同时执行多个程序,而且各个程序的运行互相独立.Linux系统调度每一个进程平等地访问微处理器.由于CPU的处理速度非常快,其结果是,启动的应用程序看起来好像在并行运行.事实上,从处理品执行一个应用程序中的一组指令到Linux调度微处理器再次运行这个程序之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延迟,用记是感觉不出来的.4)良好的用户界面:Linux向用户提供了两种界面:用户界面和系统调节器用.Linux的传统用户界面是基于文本命令行界面,即SHELL,它既可以联机使用,又可存在文件上脱机使用.SHELL有很强的程序设计能力,用户可方便地用它编制程序,从而为用户扩充系统功能提供了更高级的手段.可编程SHELL是指将多条命令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SHELL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与其他程序同时运行.系统调用给用户提供编程时使用的界面.用记可以在编程时直接使用系统提供的系统调用命令.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为用户程序提供低级,高效率的服务.LINUX还为用户提供了图形用户界面.它利用鼠标,菜单,窗口,滚动条等设施,给用户呈现一个直观,易操作,交互性强的友好的图形化界面.5)设备独立性:是指操作系统把所在有外部设备统一当作成文件来看待,只要安装它的驱动程序,任何用户都可以像使用文件一样,操纵,使用这些设备,而不必知道它们的具体存在形式.当需要增加新设备时,系统管理员就在内核中增加必要的连接,这种连接(也称作设备驱动程序)保证每次调用设备提供服务时,内核以相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设备的独立性关键在于内核的适应能力.其他操作系统只允许一定数量或一定种类的外部设备连接.LINUX是具有设备独立性的操作系统,它的内核具有高度适应能力,随着更多程序员加入LINUX编程,会有更多硬件设备加入到各种LINUX内核和发行版本中.6)提供了丰富的内络功能:LINUX在通信和网络功能方面优于其他操作系统.其它操作系统不具有如此紧密地和内核结合在一起的连接网络的能力,也滑内置这些联网特性的灵活性.而LINUX为用户提供了完善的,强大的网络功能.支持INTERNET是其网络功能之一,文件传输是其网络功能之二,远程访问是其网络功能之三.LINUX不仅允许进行文件和程序的传输,它还为系统管理员和技术人员提供了访问其他系统的窗口通过这种远程访问的功能,一位技术人员能够有效地为多个系统服务.7)可靠的系统安全:LINUX采取了许多安全技术措施,包括对读,写进行权限控制,带保护的子系统.审计跟踪,核心授权等.8)良好的可移植性:是指将操作系统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使它仍然能按其自身的方式运行的能力.最重要的是,LINUX不存在版权问题,可以免费获得. windows CE的特点:是一款真正的32位网络操作系统,它可以更好的发挥CPU的处理能力,并采用了操作系统的最新技术,几乎提供了现有操作系统的所有功能,1)独立于硬件平台:它是一种通用型的操作系统产品,可以运行在INTER X86系统,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和DEC ALPHA的硬件平台上,从而使你在选择计算机系统时有更多的自由.2)支持对称的多处理(SMP)结构:它可以将应用程序或系统任务分成若干个线程同时在多个处理器上运行,大大提高了运行速度和工作效率.3)支持抢占式多任务管理:它可使操作系统对处理器具有优先控制权,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运行保障能力.4)内置的安全系统:它已将安全性内嵌入操作系统.有选择地访问控制使你能对单个文件赋予权限.另外还提供完全的审计功能,可以可靠地识别和管理用户,保护系统资源.5)内置网络功能:它可以实现文件共享,打印机共享,邮件接收和发送并支持远程过程调用.6)支持多种网络和网络传输协议.它可以方便地与其他网络操作系统连接,共享网络资源.7)远和管理:所有网络管理功能都支持远和管理,包括服务器管理,安全管理,打印机管理以及性能监测.8)提供对INTERNET和INTRANET的支持.9)网络打印管理.10)性能监测,11)提供对网络活动的跟踪. 以上是这两种操作系统的主要特点,其谁好,是仁者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