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232接口的设备如何与一台计算机通讯?

楼主(2005-06-28):
[求助]多个232接口的设备如何与一台计算机通讯? 要用什么设备?调制解调器?

网友A:
232设备一般不分站号,所以不能用串在一起轮循的办法。 如果距离在1公里内,我建议每个设备加一个232转485的口子, 计算上加多串口卡,一人一个串口。 距离再远,就要用猫,或以太网了。 头一次发帖,希望多认识朋友,共同进步。

楼主:
485直接接到串口卡上吗?还是要一个转换器

网友A:
多串口卡一般是485,或422的,比如moxa 卡,各种型号都有,如果距离在15米内,可以考虑直接选232口的。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直接可以接

网友B:
如果需要串口卡,可以找我。我们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厂家。MSN:tengteng10000@hotmail.com

网友C:
计算机扩展多串口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1.多串口卡;2.通过网口扩展多个串口;3.通过USB口扩展多个串口. 对于232串口的通讯距离,一般为15米,如果需延长,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1.通过232光隔长线驱动器,2.通过485/422转换;3.通过网络转换;4通过MODEM远程连接. 我们公司多年代理MOXA多串口通讯产品,有丰富的串口通讯经验, 如有需求可以和我们联系: www.mingit.com 或网络实名:多串口卡

网友D:
如果距离很近可以用以上几位仁兄说的 多串口卡(PX4/8/16)够用了吧! 如果在几公里呢就考虑用通讯方式吧,CAN不错,通讯可靠性高,支持节点数又多. 其实还有很多方式,大家集思广议哦! 可以给我发邮件 lyz@krxgk.com

网友E:
串口通讯问题、我们有专业设备替您解决次问题。请与我联系: 倚天科技 http://www.cnetek.net/ 周志鹏 13316805144(直线) 13724347804 QQ:45742176 zozip@163.com

网友F:
Set a unique address vallue on each equipment,Before the master want to communist with one equipment ,send the concern address to each equipment.Then every equipment check the address received from the master.If the address vallue is equal to its own address vallue,reply to the master,communist with it.

网友G(2005-07-30):
在每个设备的发送端接一个二级管,二级管流向是设备到计算机,然后,把所有设备的tx接在一起,rx接在一起,计算机的串口rx 接设备的tx,计算机的串口tx 接设备的rx,就ok了

网友H:
成都微测科技有限公司系长期致力于自动测试与控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系统集成。主要业务包括:VXI总线产品、USB数据采集器、PC数据采集卡、PC动态信号采集分析仪、便携式整机、专用VXI总线模块研制、自动测控系统集成及其相关配套产品。公司系列测控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工业、兵器、船舶、电子、电力、交通、水利、能源、冶金、科研院所等领域。典型应用有:爆炸、燃烧、振动、冲击、声波、电磁波、时间、推力、压力、应力、位移、温度等各种动态信号的测试与分析。 经营理念:诚信、敬业、合作、发展。

网友I(2005-09-01):
如果多个串口设备就在附近(15米以内)可以在直接在计算机上安装一块多串口卡。(多串口卡有2、4、8、16串口)。 如果距离比较远可以先安装一个多串口卡,再安装一台机架MODEM,在远端各个设备上再安装一个MODEM

网友J:
yqc123 高手呀!

网友K(2005-10-10):
如果多个串口设备就在附近(15米以内)可以在直接在计算机上安装一块 ——装网卡

网友L:
问题太模糊。

网友M:
一个串口所挂单元不要超过3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