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5-06-28):
PLC选用CQM1H;高速计数器:CQM1H-PLB21;还有两和I/O模块(数字量)伺服电机选用安川的功率1300W,不用伺服控制器该怎么做,特别是要用PLC去控制伺服电机,一头雾水。小弟第一次接触伺服系统。马上要交方案,请大虾门帮帮忙。

网友A:
不用伺服控制器是什么意思?不要驱动器了?用PLC输出电流给电机吗? 还是先看一下驱动器的手册吧,几百页,一宿能看完。

网友B:
我公司是安川的直接代理商,如方便可直接电话咨询:010-65547556,韩先生,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