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公司里有多台电脑要使用组态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5-06-28):
买了一套正版的组态王是不是可以用在同一公司的多台控制电脑上

网友A:
不能使用,一套只能用一台机器.

网友B:
呵呵,那倒不一定,要看是出于什么样的使用目的,也就是说,要看看楼主是打算怎么“用”。 我想,楼主所称的“正版”应该是带了运行加密锁的组态王吧。 在多台电脑上安装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中只能有一台安装加密锁,也就是说,只有这一台计算机上运行的组态王工程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其他的电脑上,只能运行64点以内的工程,且运行时间不能超过64点。 如果装上去只是为了学习用途或者是为了不定时的远程监控(采用远程变量的方法)的话,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啰啰嗦嗦了一堆,不知道说得清楚了没有,呵呵~~

网友C:
只运行64点以内的工程,且运行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在多台电脑上安装是不成问题的,一台也不用安装加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