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型号的特殊意义

楼主(2005-06-28):
在公司三菱的PLC较多,从FX0-FX2N都有,可是到现在都弄不清楚其实编程都差不多,为什么又是1S,又是OS,又是2N的,据说是版本更高级一些,有时候还看到PLC后面还带什么ER,一连串的东西来着,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F1,F2,FX1,FX2,FXOS,FXON,FXIS,FX1N,FX2N,FX2NC,FX1NC, 这是三菱小型PLC的大致升级过程,功能各有所侧重,带ER的是扩展模块。

网友B:
不同系列其应用指令、内部软元件的分配大有区别,楼主说编程度差不多就大错特错了。

网友C:
应该给大家一个说明才对啊,也许我们用的少的缘故吧

网友D(2005-10-02):
带ER的是扩展模块。

网友E:
请问各位有没有FX2的编程手册?

网友F:
需要三菱资料的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       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G(2008-12-16):
F需要三菱资料FX1NC的使用手册

网友H(2009-01-22):
需要三菱资料的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F1,F2,FX1,FX2,FXOS,FXON,FXIS,FX1N,FX2N,FX2NC,FX1NC, 这是三菱小型PLC的大致升级过程,功能各有所侧重,带ER的是扩展模块。

像FX1 FX2 FX2N FX0N FX1S这样的指的是系列名称

我们以FX2N系列为例子

FX2N-OOXY-Z,FX2N指的是系列名称;OO指的是输入输出的点数;X可以为M(基本单元)、E(扩展单元);Y指的是输出形式;Z指的是一些其他的区分例如D指的是DC电源型

仔细的看产品手册会会你有一定的帮助。

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tonylijiaj@hotmail.com

网友J:
常用的样本上都有相关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