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k-50-c压力控制器

楼主(2005-06-28):
稀油站上安装一个ywk-50-c压力控制器(A),只知他输出一个油压低信号, 但是还有一个电接点压力表(B)也输出一个油压低信号,这两个信号都接入PLC,A的设定值比B小,我不知两者区别,是否能用B代替A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告诉你的电子信箱,我将详细的发到你的信箱里面。

网友B(2005-11-21):
你好: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

   hai.bin@163.com

网友C(2010-11-10):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告诉你的电子信箱,我将详细的发到你的信箱里面。

WWPZYQ@163.COM.谢谢 我也要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