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5-06-28):
请教一个模拟量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2N64MR和一个模拟量模块:FX2N-2AD,他接收一个压力变送器的4~20mA模拟量信号,请问如何判断压力变送器模拟信号断线功能,即当压力变送器过来的模拟量信号断开时,PLC可判断。

网友A:
判断模拟量进来的值啊!

网友B:
将压力变送器的模拟信号作为一个输入端,在编制梯形图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逻辑判断,输出一个指示的即可,您可以试一下啊

楼主:
还是不甚理解,因为模拟量值在4mA时得到的数值为0,而断线时得到的数值也为0。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判断。

网友C:
看看是否有其他输入或者输出可以随压力的变化而直接变化,如果检测出相关联的值产生变化而压力输入仍为0,就去报警,提示检查。前提是要有相关变化量被PLC使用到了,而且要注意干扰。

网友D(2008-05-17):
对原理我不是很懂,只是凭经验,对于压力变送器,断线时采上来的数是-32767

网友E:
请问,4-20mA为什么对应的是。。。如32767。。,这是多少进制,以及怎么转换过来的?多谢。

网友F:
OMRON的我会,搞项目时我把它放在报警画面里的,

不是从过程数值上去判断, AI卡它有专门的状态位告诉是否已断线.

网友G:
4MA时不应该为0,应该是524

网友G:
错了,不好意思,4MA是6553, 20MA对应的值为32767,即最高压力是的值,视传感器,而断线是的值为0

网友H:
OMRON本身带有断线报警,别的不知道,应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