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电机启动,对变压器容量的要求

楼主(2005-06-29):
急~请教:我这里有三台380V、630KW电机星三角(空载)启动,对变压器容量有什么要求(至少需要多大的变压器)? 如果选择软启动方式,对容量又有什么要求呢,各位大虾明示!多谢多谢

网友A:
全压直接启动方式的启动电流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5-8倍;星三角启动方式的启动电流为全压直接启动方式的1/3;软启动方式的启动电流一般可以调节,大约为0.7-8倍之间。

楼主:
如果我选择2000KVA的变压器,逐个星三角启动,能否实现?

网友B:
电机太大了,应该选用高压电机,这样的电机及配套设施运行起来后,很容易出问题,发热严重.

网友C:
我认为楼上的朋友说的对。

楼主:
电机是太大了,不过选择低压可以省却很多高压操作的问题,这也应该算是一种趋势吧。 关于大功率低压电机的启动,好多问题需要请教啊。

网友D:
我认为2000的变压器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朋友,呵呵。能说一下如何推算的吗? 启动一台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第一台运转的情况下,二号、三号还可以启动的来吗?

网友E:
Is<= 3/4+ P1/4P2 Is启动电流 取4-7 P1 变压器容量 P2电机功率

楼主:
直接启动可以选择这个公式推算, 星三角启动也是吗?帮忙解释一下下~~~~

网友F:
用星三角启动这么大电机真够玩的.电机是几级的?三台是同时运行吗? 真要完全空载启动一台的话,2000KVA主变应该没问题.接触器选择质量好,容量大一级的. 制定严格的运行规程. 其实星角启动太生硬.变压器降压启动或变频启动更好.

网友G:
同意流氓海豚

楼主:
呵呵,我还是选择软启动吧,星三角看来是挺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