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5-06-29):
我现在做LonWorks节点,硬件电路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的元器件不知从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请大家知道的话帮帮我。我用的Neuron芯片是TMPN3150,收发器是FTT-10A双绞线收发器,SRAM是TC55257DIP封装的。请大家尽快的给我恢复,我在做毕业课题。谢谢了!!!!!!!!

楼主:
呵呵,这么好玩呀,可以一看

网友A:
我现在也是要做一个嵌入lon网的节点,一边是485通讯,另一边是和lon网通讯,请问485的rxd和txd是否能直接连接3150的I/OK口呢?琳儿是否能指点一二

网友A:
3150的时钟若是10M,则最大波特率只有4800,所以我在很多设计推荐电路中看到485连接到一个具有uart功能的芯片,然后通过这个芯片和3150通信.请问485芯片直接和3150连接和通过uart芯片再和3150芯片连接难道只是传输速率上的差别吗?谢谢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