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NTOUCH里,有定义全程变量这一说法嘛?

楼主(2005-06-29):
请教:在INTOUCH里,有定义全程变量这一说法嘛? 如果有,如何定义?谢谢了

网友A:
好象由标记名字典建立的标记名(变量)都是全程量,可能考虑到程序 (脚本)相对较小,可以控制,所以不做严格的划分了吧

网友B:
一般INTOUCH通过TAG管理器定义的变量全部是全程变量。而在功能函数语句中定义的变量为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