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摩托罗拉RTU通信

楼主(2005-06-29):
请问:intouch如何与摩托罗拉RTU(MDLC协议)通信

楼主:
各位:请给新手多多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二者之间通过MODBUS协议进行数据通信。在RTU的帮助文档中相应说明,请您查阅。 谢谢!

网友B(2009-04-24):
就是直接用Modicon的MODBUS就能通讯,我试验过.是可以的

网友C(2012-06-06):
modbus就可以了……只是需要选择一下而已……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