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报警解决方法

楼主(2005-06-29):
本人有一台三菱A系列15KW变频器在单独对起驱动板及主板供电时一运行报OC3过电流!请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是不是200V级当400V级用了,或者本身是400V级而设置成了200V级了.

楼主:
不是啊!!是变频器炸了模块后!单独给主板和驱动送电后出现故障

网友B:
驱动模块可能已损坏。

网友C(2009-04-04):
本人有一台三菱CNC木工机器,516 Z轴位置控制回路不正常,请教各位师傅什么原因

网友D:
检查一下驱动模块是否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