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7中如何进行流量的累计运算

楼主(2005-06-29):
求助各位:如何在step7中进行流量累计编程,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请问: 是什么流量计,传道PLC的电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B:
可以是脉冲信号,也可以是数字信号。也可以是模拟信号,看你需要什么了

网友C:
每秒钟流量=F/3600; 累积量SUM=SUM+F/3600;每秒钟加一次

网友D:
用积分发和记数法(高速计数器).采用每秒钟加一法可能少计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