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开发遇到难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5-06-29):
用Echelon LNS Application Developer's Kit for Windows开发的程序运行时看不到用lonmaker3.0配置的device中的virtual functional block中的网络变量,而这个device中的其他功能块中的网络变量却可以看到,请问是为什么?virtual functional block和普通的功能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由于开发中少调用了访问device下的网络变量导致的,原来直接调用的是功能块。

网友A:
If you try to use a plug-in designed to be used on a functional block on a device抯 virtual functional block, the plug-in is likely to fail. Plug-ins are typically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onMark functional blocks. The virtual functional block is how the LonMaker tool represents the network variables and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that are not contained by LonMark functional block. The virtual functional block is not a real functional block, but a convenient way provided by LonMaker to access the non-LonMark part of the device interface. 看完这段你就应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