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DVP-60ES 监控 强制位ON

楼主(2005-06-29):
请问可以再 WPL207中,监控状态下 把某些点强制为On 或OFF吗? 欧姆龙的好像可以。我打算用台达的 请问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当然有。不过ES的輸入點X不可强制,其它的Y,M,C,T,S等都可以。除此之外,还可以在WPL中对D等WORD装置监控和设定数值。 PS:^_^,你的WPL太老了,去下载WPL2.08,新增了很多功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software.asp

楼主:
谢谢。2。08我也下载了,安装后是繁体中文呀,我看不懂呀。对了2。08可以强制输入点吗?我就是用的 ES 强制的输入点 呵呵。郁闷呀!

网友A:
电脑操作系统是简体WINDOWS,下载WPL时就要下载简体语言版的来安装,你肯定下载的是繁体语言版的。ES/EX/SS机种不可以强制输入点X,但EH/SA/SC/SX机种设定M1304=ON后,输入点X也可以强制了。 wpl2.08和WPL2.07都可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