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台伺服电机的同步控制

楼主(2005-06-29):
我从事印染设备的研发工作,使用两台15KW的伺服系统驱动一条长50米,宽3米的导带运行,要求导带重复移动精确度小于0.2毫米,请问如何实现控制?谢谢!

网友A:
我也希望朋友们说一下......

网友B:
我没有看懂问题,是要两个电机同步还是要导带移动精度?这不完全是一回事呀。

网友C:
电器控制是好做的不得了,但机械上要求比较高.

网友D:
IAI机械手可以实现两轴同步。

网友E:
最好让两台电机都跟踪一个虚拟轴(纯数学计算轴),同时不断实时判断两轴的位置偏差并及时纠正. 在国内外我们都有成功案例. 有兴趣请电:13816137446(七月四号以后).你要是在上海附近,我可以帮你做试验. 或EMAIL:triomotion@126.com

网友F:
用parker的产品可以的,电话010-82025588

网友G:
谁的产品都可以。trio_motion先生的方案精度高一点,要求不高的话把一个伺服驱动的速度输出做为下一台伺服的速度给定就可以了。

网友H:
台达的伺服解决这个问题,在广东地区我可以过去帮你搞定020-82307009/13318851518

网友I:
您的系统印染的过程是起停还是一直在行进?有印染专用的控制器可以实现电机的同步。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J:
把一台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两台电机的词服控制器上,大概可以吧!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平网印刷,如果只是定位准确的话,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过程中同步不是很好,用一年以后,皮带会变长的。

网友K:
大家说的都太复杂了,我刚刚给富安娜调好一台同步运动的伺服,也是两轴同步的,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保证1个小时内旧能把设备调好 13928428342

网友L(2005-08-02):
个人感觉需要两个注意的地方 1、主动电机走定长,那么你对这个定长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2、从动电机跟随主动电机起停的动态响应时间,以及在动态过程中主从电机相位最大差别是多少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难,要看楼主出多少银子了,我公司代理德国同步控制器,主从电机相位差在5个脉冲以内,(最高速度)/(记数频率)=(每个脉冲代表的距离)。 我是个初学者,说错了别介意,希望能和大家聊聊。呵呵!

网友M:
楼主:可以采用双电机消系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