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母排计算公式怎么选择

楼主(2005-06-29):
大家好:请教一下 支流电源的计算公式 如1A的电流用多大的铜线. 10A的电流用多大的铜线. 母排计算公式怎么选择?

网友A:
建议你去www.dqsj.com电气设计网,去下载《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在哪个位置的啊

网友C(2005-08-06):
电源线或馈电母排的选择不单取决于载流量,同时你还要考虑线路造成的压降对设备可能造成的影响.载流量的大小选择可参考配套电缆厂商提供的技术标准,一般16方以下的线都可以用线径大小*6来进行设计,越往上,其安全载流量能乘的系数越小.而线路压降的计算,基本都采用欧姆定律:U=IR=I*ρL/S=I*rL/S r为电导,铜的电导为57.

网友D:
楼长 把教科书打开看看 上面都有的 呵呵

网友E(2010-03-23):
有空去看看这个网站,也许有你感兴趣的东西!http://www.DaJiaShuo.com/Register.aspx?From=gg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