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哪种是平面电脑

楼主(2005-06-29):
请教哪种是平面电脑,跟工控机和人机界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三者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B:
你说的平面电脑可能是嵌入试的触摸屏,一般集成了WINDOWS操作系统;工控机是指工业上用的电脑,跟PC的区别就是稳定性要远远高于PC;人机界面又分为触摸式的和按键的,可直接和PLC或仪表通讯,可装在柜子上。 目前就 能想到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