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与上位机通讯不上

楼主(2005-06-29):
紧急求助:我现在有一西门子s7-200(cpu226)port0端口用mbus_init指令定义为MODBUS协议但是与上位机DCS不能建立通讯,请各位为我指点迷津!请问如何正确组态,才能使226与上位通讯,应该注意那些问题,谢谢!

网友A:
我用过可以通上.地址 波特对吗? PLC跟你的计算机可以通吗? 你有别的协议吗?给哥们一份.

楼主:
地址和波特率都一致,plc可以和我的计算机通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存在吗?抱歉我没有其他的协议.谢谢,还望其他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