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5-06-29):
各位大虾 四台FX2N通过FX2N485BD组成一个小网络,笔记本上装的是GX 7 三菱中文编程软件,可只能读/写主站程序,与任一个从站都无法连上. 笔记本为COMPAQ EVO N600C 装了WIN98和WIN2000两套系统.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检查通信的协议

网友B:
每个站都要设定站号,否则PLC认不出主站和从站,查看并设定D8120,再看看D8121~2的定义即可

楼主:
工控办事处: 这个小网络我用台式机(WIN98系统)已完成调试,通信都没有问题,因为以后要到现场调试要用笔记本,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在笔记本上的读/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