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安装下载来的STEP7 v5.3总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楼主(2005-06-29):
安装下载来的STEP7 v5.3总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Error 1324 the path step 7 system ?haute disponibilit contain an invalid character . 系统为w2000/sp4,控制面板/区域设置/区域设置为英语(美国)

网友A(2005-11-17):
你的安装路径的中文!

网友B:
除了区域设置需要改成英语外,在区域中的默认设置需要同时改为英语

网友B:
在区域中的默认语言选项也需要同时设置为英语

网友C:
现改为英语,安装后在改回中文

网友D:
这个问题怎么那么多人问啊,论坛上好象没几天就问
这肯定是语言的问题了
需要改三个地方,上面的兄弟都说了,很多人是不知道默认那里要打钩才造成的,改成功后盘符会变成乱码。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最好是根目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