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触摸屏与315-2DP DP口的连接

楼主(2005-06-29):
我有5个CPU315-2DP,每个DP口接一台触摸屏;5个MPI口通过MPI卡与一台计算机连接,计算机运行WINCC,请问触摸屏选用何种品牌?(不要SIEMENS,最好是国产或台湾的)如加适配器容量不能受限制。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一下昆仑的NTOUCH系列触摸屏,但是不能选择MPI卡,得选择PC适配器。至于与wincc之间的数据传送选择opc方式,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国内的触摸屏与西门子的plc相连估计都得采取主站的方式,所以必然涉及到与wincc通讯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有兴趣就给我发邮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跟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