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驱动芯片MODBUS协议求助

楼主(2005-06-29):
各位大虾,本人初来,现在在学习485时遇到一个问题,485口现在流行MODBUS通信协议,那请问是否所有的485驱动芯片都支持MODBUS协议呢,如果不是的话,哪些芯片支持呢?

网友A:
485只是一个电气标准,modbus是一个通讯规约也就是报文的规则等。

楼主:
谢谢上面的仁兄,那按照你的意思就是,485口都支持MODBUS通信协议对吧

网友B:
485口都支持MODBUS通信协议 = = 不一样的。一个是电气方面的,一个是协议方面的,两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Modbus在RS-485介质中的版本是Modbus RTU。

网友C(2012-12-25):
可以参考od2122

网友D:
简单回答:是的,RS-485支持MODBUS RTU/ASCII

网友E: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

网友F:
OD2122是一款Modbus从站协议转换芯片,支持基于RS485、RS232C总线的Modbus(RTU)协议。OD2122自身可独立完成Modbus协议通讯功能,并根据协议命令控制输入输出管脚,AD转换和I2C通讯等功能,设计中可以采用非常少的电路,简单的软件开发(甚至不需要开发)即可完成Modbus通讯和控制模块的功能设计。标准的协议接口可以方便的与PLC等主控制器或组态软件连接Modbus网络。OD2122提供最高400K的I2C主机通讯接口,可以实现与用户微处理器的数据通讯,并且可以通过连接I2C从机模块进行各种功能扩展(如时钟功能、DA功能、液晶显示、键盘控制、IO扩展等)。

联系人:柴克萍
电话:0755-83263673
手机:13728638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