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出现HPF.1故障如何现场解决

楼主(2005-06-29):
我现在在现场应用的一台台达VFD-B系列3.7KW的变频器,现在调试阶段出现HPF.1的故障,不知道该如何在现场处理。

网友A:
可能有兩種情形 HPF1應該是接地保護,而且是一送電跳HPF1才是 如果已持續送電一段時間應該是會跳GFF 1.檢查輸出側或馬達有沒短路 2.把電流感測器換掉吧...

楼主:
是不是把电机接线拆下来试一下呢,还是怎么办呢,现在变频器在应用现场,现场不能维修,请明示该如何处理

楼主:
现场的情况是,在用接触器给变频器上电的时候,接触器吸合不稳,总是频繁吸合,后来断电处理好后出现了这个现象!

网友B:
把电机线从变频器上拆下来看看还跳不跳报警,如果不跳了,说明电机相间或相对地漏电,如果还出,说明电流传感器或者igbt有问题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