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了

楼主(2005-06-29):
我碰到了几台很老的电机,是通过改变极数来调速的,现在想用变频来控制,不知道可行吗?有130多千瓦,有这方面的改造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你选用一个固定极数,然后在把变频器设定一样就可以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这样的功率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几分的抱握,还有没有别的方面要考虑的呢?还请多指教。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做过这种工作了,放心改好了!

楼主:
那极数是选大点的还是选小点的呢?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极数选中间一点的就可以了,一般说来还是选择4极吧

网友D:
没什么问题的,我刚做过一个185KW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完全可以的!

楼主:
那好吧,我试试看了。很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