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过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5-06-29):
大家好!我又一台安川变频器,516g5系列22kw的,由于输出短路造成,里边的三个IGBT全坏,快速熔断器坏,我看驱动电路也坏了。大家帮帮忙,再那里能买到驱动电路的两个三极管型号是 D1899 B1261 还有个稳压管上面写的是1022请问是15v吗?维修时我还需要注意别的器件吗?

网友A:
D1899 B1261 电子市场都有,1022稳压是10V。

楼主:
谢谢!李老师!稳压管买10v的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B:
还有光偶PC929和923也要换....

网友C:
安川616 T3显示CPF004,谁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找它的说明书,也没找到。

网友D:
楼上高手,请问主控板上方偏左处的I22I01集成块含不含程序,还有其他CPF故障一般是什么原因?安川616G5大功率段的电压检测主要是什么方式?安川616G5小功率段的电压检测主要是什么方式?谢谢

网友E:
安川616G5显示CPF故障,很大部分是主板上的电容故障引起的,我维修的616G5 616G3 616H3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