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5-06-29):
请问各位高手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多谢赐教!

网友A:
没想到还有人比我菜的.呵呵 压敏电阻是并在电路输入断..对正常电路工作并无影响 当由某种原因引起输入端电压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压敏电阻就炸掉..从而保护了电路..

网友B:
电压超过一定值就导通,否则不导通,起限压作用

网友C:
看来是这样的,如果电压低于一定数值,压敏电阻就不导通,这就等于是变频器的欠压保护;如果是电压大于一定数值,压敏电阻就会爆炸,把电路断开,从而保护变频器! 我把楼上两位的观点给总结到一块儿了!

楼主:
是并联在直流回路中吗?如果是并联怎么会起到欠压保护呢?如果是并联,电压低于一定数值,压敏电阻不导通,等于没起任何作用。起限压作用可以理解,但是起欠压保护就不明白了!

网友D:
电压超过一定值就导通,起超压保护作用,不起欠压保护.其保护原理为电阻导通后,电阻之前接断路器断开或熔断器熔断,因此,要使压敏电阻有保护作用,之前要接断路器或熔断器,否则是不能起作用的.

网友E:
是这样的, 压敏电阻在变频器上多用于过压保护, 不能起到欠压保护功能。 当电压大与其标称值时,压敏电阻击穿, 将负载短路保护,同时,因输入电流过大, 熔断器动作,从而保护了电路的进一步损坏, 压敏电阻属一次性保护元件,所以在其击穿后要换同型号的新元件。 切记。 以上本人观点,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F:
楼上的说得太清楚了,我这个外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真是师傅一句话胜读60年书。

网友G:
在电压不高的时候没作用,电压一高就爆炸

网友H:
我觉得好象是这样的: 压敏电阻是一种压力检测元件啊!他把不同压力转换为不同的电信号。是并联在电路中的。 保险电阻是串在电路中的。电压或电流过大回烧掉。 还有一种电阻是并在全桥的中间,接交流的两端。他的阻值很高。当有过高的电压进入是会烧毁啊。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完全明白了!论坛真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