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CS1000操作站奇怪故障处理

楼主(2005-06-29):
我公司使用一套横河Cs1000 系统,该系统中有四台相同配置的操作站,其中的一台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定期出现自动退出操作界面的故障,必须重新注销/登陆才能恢复,DCS系统状态正常,其他三台运行也正常,希望高手能提供解决思路,不胜感谢!

网友A:
请问你的CS1000系统是新系统安装后多少时间开始出现自动退出操作界面的故障的?该系统是否与外部网络有联系?

楼主:
系统是去年4月开始使用的,,该系统没有联接外部网络,操作系统为Win2000,很正常。

网友B:
操作系统是不是染上病毒了,先查查毒。你的系统内存必须大于256M.

网友C:
考虑到你们有四台操作站,所以可以对有故障的那台重装系统和CS1000,在重装前最好把硬盘格式化。 另外,检查一下你们的供电系统,主要是那一台操作站的电源,有可能是瞬间断电造成的自动退出。 如果还有问题,你最好参照另外三台的设置检查CS1000的设置,检查是否设置开机启动CS1000默认设置。

网友D:
建议重新硬盘分区、安装win2000、组态软件。 另外,可能有病毒。 建议将系统属性中的高级指标作调整。

网友E:
to 吕总: 要不要福尔马林把硬盘洗一下 ^_^

网友F:
有可能电脑硬件方面有问题,不要以为日本老的东西就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