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AWS825显示器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5-06-29):
研华工控机AWS825显示器坏了,怎么办? 现有以下想法: 想自已找外面修电脑的维修,不能修复的可能性大不大?该种型号的工控机是否好将主机与显示器分离?

网友A(2005-08-03):
我发mail给你了!

网友B(2006-03-01):
我也发mail给你了!

网友C(2006-04-19):
放水里洗洗,,到太阳下晒干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是专业维修工业显示器的。     13851490338   沈工

网友C:
首先说,,那个显示器应该是不能分离的
还是找研华修 吧

网友E(2006-08-09):
AWS825是很老的一款机型,显示器还是模拟的,唯一的方法是送或寄到研华的维修中心由专业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拨打800-810-8389先电话联系。

网友F:
一楼的
什么资料啊

网友F:
是维修的吗>?

网友G(2007-08-15):
当您的工业设备显示器坏了,不能修时,该怎么办?
深圳市益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RGB转VGA(ED-8218)可将大型工业设备中的RGB信号转换到VGA输出,接上普通用的显示器,不但帮你解决了购买设备显示器的困难,还节约了不少成本.
产品名称: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ED-8218
产品备注: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产品说明:
介绍:

1、输入信号有支持:

  a、R、G、B、H、V 分离同步 5BNC
  b、R、G、B、H+V 复合同步CSYNC 4BNC
  c、R、G、B 绿色同步SOG 3BNC
  d, Db9头输入/Db15(EGA转VGA,CGA转VGA)
2、信号幅度有两种:
  a、标准0.75V信号(标准模拟信号)
  b、3.5V TTL信号(CGA\EGA模式)
3、行频:15625-68000HZ、场频:50-65HZ.
4、图象的调整简单,调整数据可以记忆。
5、体积小。方便安装.
6、功耗低。性能稳定.
7、图象无闪烁、无噪点、边缘无锯齿。高清晰度,最高支持1080P。
8, 支持输入格式 525 (480) / 60i, 525 (480) / 60p, 625 (576) / 50i, 625 (576) / 50p, 720i,720p,1080i,1080p.
9, 支持输出VGA 1024*768
10,支持RS232串口调节,可调上下左右,亮度,比对色彩等
11,支持系统底层软件升级,如非常特殊行场可由RS232升级。
12,说明书与软件请在本公司网站下载。
13,配件九针转15针线(如果需要请注明!20元一条)

产品应用:
数控机床显示器 代替RGB类显示器
DCS系统显示器 工作站显示系统,显示。
注塑机用显示器
分析仪器显示器
进口设备显示器
医用设备显示器 B超,显微镜等RGB显示器。
进口仪器仪显示器
FCM SMT显示器 各种SMT显示器。
电话:0755-82132191,13510415941
QQ:514364779

网友H(2008-04-16):
如果在北京,可以打电话,估计可以帮忙。010-81616242  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