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800系列大功率变频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5-06-29):
都是去年12月购进的6台132KW,1台90KW的ABB ACS800系列的变频器,出现了外部给定信号(4~20mA,0~10v)不定时的出现不接受的情况,外部给定信号的线性度很好,可变频的控制面板显示的给定就是不变,有的过1,2个小时后就正常,有的得几天才好,各位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吗?

网友A(2005-08-01):
建议你在外部的模拟给定信号上加一光隔离器,一般的在200元以内。

网友B:
你的设置和输入都没有问题么?

网友C:
实在不行就重新装一次系统软件。

网友D(2006-02-07):
你是不是玻璃厂的啊?是的话就算了,我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玻璃厂才有这种问题

网友F:
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帮你解决
24he服务热线:13352837706

网友G:
对不起我没遇到过

网友F:
还是加有源信号隔离模块吧,4-20mA转4-20mA的模块,问题可以解决。24h小时服务热线:13352837706

网友H(2008-05-17):
玻璃厂`````会遇到`````为什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