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在做工程师的朋友:做电气工程师—维修工程师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2005-06-29):
各位老师傅 工程师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但对做工程师的要求一点也不懂——1请问一般电气工程师的要求是什么啊——所谓的电气设计算了什么呢 是电气里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吗还是什么呢——这我不明白 电气工程师要晓得什么呢——PLC还有什么啊 2维修工程师的要求是什么呢?做的是哪些方面啊——好象是维修方面 机电设备吧——那如果我是个维修电工技师那可否胜任了呢——————

楼主:
这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大家帮帮忙拉

网友A:
只要掌握CAD和PLC变频器就可以混了,你以为外面的工程师水平有多高,都是混的

楼主:
真的是混的啊 我不相信 就这样的水平叫工程师啊 真是垃圾的

网友B:
呵呵,楼上的高论? 什么叫自动化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吧?自动化的发展过程及当今的几大控制系统!你除了见过PLC还见过其它的么?

楼主:
我是个维修电工高工 你说我见过什么

网友C:
会拍马屁什么都好说了,我们这里的工程师一个个都是垃圾,你信吗?

楼主:
相信 有很多都是的 我以前的厂里也有个垃圾工程师

网友A:
现在PLC最广泛,花钱也最少,假如你要用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技术,钞票就要花的多,在中国这个以劳动力最为便宜的地方是不可能大力推广的,所以掌握PLC就可以混了,因为厂家不可能为了这些东西花钱,还不如招几个工人,从自动化改为手动的,这样成本就低很多,还可以剥削,不是一举二得

网友D:
都是同行,自己也会有那一天的。以前电工中有一句话:人不亲,起子把亲。技术重要,为人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拿自己的长处,与人短处比,自己心里高兴高兴就行了。 我刚进厂时,有位老电气工程师(单位里的第一批高工),行内行外都说他不行——后来还有新领导说他:连电灯都装不好。其实,那时,光外线安装电工就有一二十个,为什么还要高工去装灯呢?几十年下来,那么多的工程师中,对我最友好和技术上最有帮助的,却是他。 刚参加工作时,单位里稍微新一点的设备,别人弄来弄去搞不好、或者无从下手,我走过去就好了(当然,我们只是些普通的设备,后来也没有更新,不值一提)。而现在,诸位要弄点什么,又轮到我干瞪眼了。 作为电气工程师,不同的行业和单位,以及分工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要求;就是说,同是电气工程师,侧重点会不一样,也不都在一个层面。一般来说,知识面要求较广。一张图纸下来,必须能顺利变成实物。行业发展方向,和具体元器件的情况,都应知道一点。不仅是,知识先不先进的问题。 顺及:自动化这名词,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在我国,应当是五六十年代就有这专业;不要说以前水平如何差,当时也先进呢。自动化,也不是只有电气自动化,这一个名词。 土匪电工的意思,倒还不错:大多数的人,都是彼此彼此。新入行的朋友,只要有一两块敲门砖,就可大胆地往前走,总有机会等着你呢! 至于 台湾电工徒弟:在行业里应当算是佼佼者了,肯定会有自己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言辞之间,还望鉴谅。

网友E:
TO:HDSS高见,说的比较透彻拉,工程师不光有技术,还得有证书吧,今年10月有考试

楼主:
证书 呵呵 大学生或更高的学历才去想考工程师证书吧 我只是想名义上做名电气工程师 我撒都不会

网友F:
电气工程资格也应该来个科考,评一个全国电气状元

网友A:
在国外状元是个屁 在国内是个宝

楼主:
我说的 不是要考证的 我是说一般厂里名义上的工程师——还有别人有见解吗 对电气工程师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