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00遇到一问题

楼主(2005-06-29):
我们公司使用的是S7-400PLC,最近我遇到两次以下情况,不知是何原因,特来请教各位; PLC的CPU模块(具体型号为6ES7414-2XG03-0AB0)的那个拨钮平时都是打在RUN位置的,而且RUN指示灯亮,但是最近连着出现了两次情况,拨钮没动过,还是在RUN位置,但是STOP的指示灯亮,PLC不工作,然后我要先把拨钮打到STOP位置再回到RUN位置就一切恢复正常了!不知这是何原因?各位大哥如有知道的就请告诉我好吗?我还是一个新手,而且公司就我一个人搞这个,连个问问的人都没有啊~

网友A:
cpu运行死掉了,你用step7在线产看一下CPU的信息,看看是为什么死掉了?

楼主:
具体怎么查啊?能告诉我吗?我是新手,原来公司搞PLC的同事走掉了,我是接他班的,现在也在学习阶段,只会在线监控,怎么查CPU的信息啊 ?

网友A:
s1: 打开step7和你的项目 s2: 选择你的cpu 比如 PLC1下的CPU 416-2 DP s3: 右键选择PLC->Module Information 看看有什么错误信息,平时死了可以在operation mode直接启动,不需要去现场拨开关。

楼主:
operation mode?是哪里啊?我们最近没有生产,在没生产的情况下也能查吗? 对不起啊,麻烦你了,我是不是很笨啊

网友A:
在线都可以查,只要plc有电。 你选择了cpu后,点鼠标右键,其中就有operating mode,按ctrl+I也可以看。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明天就去试一下~~ 不过我们的电脑不是一直放在电气室的啊,所以碰到死掉还是拨拨纽方便点啊~~ 大哥你也是搞PLC的啊?以后有问题能请教你吗?

网友A:
我做工厂基础自动化,主要是plc和传动,我们做连续处理线比较多。主要用siemens 和rockwell这两家。

楼主:
我们公司是搞带钢酸洗的~主要用S7-400PLC和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控制~ 对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严重吗?如果一直解决不了以后会不会更严重? 大哥你有MSN或者QQ吗?

网友A:
esjq@hotmail.com 酸洗啊? 好熟悉,我在攀钢做过两条连续酸洗,现在在攀钢调试三镀锌线。以前用reliance 的automax,现在用rockwell的clx和siemens的s7,大家交流下。你在什么公司?你们是连续酸洗还是推拉酸洗?

楼主:
我们是推拉酸洗啊~~去年刚开的一家公司,苏州天路薄板有限公司~ 最近钢材不稳定,加上我们的设备不好,主要是圆盘剪问题,所以公司生意也不好!

网友B:
是不是有数据溢出或是在某个时候执行了错误得逻辑 应该在线检查一下模板信息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搞S7-300,400的一个项目,大家交流交流, QQ 52777735,

网友D:
建议您把该加的OB8X都加进去,没坏处,CPU不会停机,即使数据溢出

网友E:
我们公司的S7300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取消激活后就会出现,如果说通信线接触不良会不会出现呢?

网友F:
feitiandonggua: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G(2005-12-08):
我是刚学S7-400的的,很想同大家交流交流,有愿意交流的请加我的QQ 196446406,

网友H:
S7-400的CPU,建议加上OB100和OB102;可以自动重新启动。我的QQ164724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