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Z240开关电源

楼主(2005-06-30):
三菱Z240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是不是D476,可是我查过它是70V的,这能用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我认为是要耐压500V才对

网友A:
应是三菱Z024变频器,开关管型号是“K957”。

楼主:
是很老的机型,是Z200系列的Z240呀。7.5KW的。真的是K957呀。那D476可把我害苦了。串了灯炮有显示。但灯炮会亮。不串就炸了。

网友B:
您好!    三菱FR-A540-3.7K-CH的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可控硅的原型号是什么?(在充电电阻下面的那个,7MBR25NE120模块旁边的那个)       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三菱FR-A540-3.7K-CH的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可控硅的原型号25TTS16FP

楼主:
肯定不是K957哦,板上有BCE字样耶。李工,这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