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控制键盘失灵,如何处理

楼主(2005-06-30):
请教高手:ABB ACS510变频器显示本地控制,可是控制键盘失灵,无法调试,应如何解决?

网友A:
断电,取下,在安装上。如还不可以的,只能刚换新的。

网友B:
怎么个失灵发,你有没有给他频率啊。

网友C:
前两天处理同样的一个问题.发现插接件针脱焊,烙铁几分种搞定. 希望不要轻易换面板有些问题不能搞复杂了.

网友D:
检查连接线路吗

网友E(2011-08-15):
变频器键盘操输入参数无效,只有停止键起作用,其他按键全部显示运行?怎么恢复键盘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处理同样的一个问题.发现插接件针脱焊,烙铁几分种搞定. 希望不要轻易换面板有些问题不能搞复杂了.

对的,查查连接再说。

网友G:
主板也可能坏了,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H:
是不是参数锁住了??呵呵看看参数!

网友I:
哪位高手知道控制盘和变频器是如何通讯的,什么协议?profibus?

网友J:
是不是参数被锁定了?看看16组的参数!!

网友K:
首先确定是控制盘问题还是变频器主板问题,或者是二者之间的连接问题,现为本体控制,通过按键切换为远程控制,如切换不了拔下控制盘,重新插上,仍如此,试着活动控制盘,看看控制盘有没有什么反映,若无,二者之间的连接插头应无问题,换一块控制盘试试,如还不好,那就要检测变频器的主板了。如果控制盘的部分按键可操作,那就要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了,因为很有可能是修改参数被限定了,重新设定为全参数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L(2017-03-28):
引用 网友I:
哪位高手知道控制盘和变频器是如何通讯的,什么协议?pr...

modbus

网友M:
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

网友M:
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谢谢楼主,学习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