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LOGO!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6-30):
LOGO!自身集成模拟量输入输出吗?如果没有集成的,那么能扩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吗?他有什么通讯接口?有RS485和profibus接口吗?如何扩展?另外,LOGO!能连接触摸屏吗?谢谢各位赐教!:)

楼主:
顶啊,帮帮忙

网友A:
到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LOGO手册,那里面有你全部的答案!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

网友B:
logo是SIEMENS的简易逻辑控制,内置仅普通逻辑功能块,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定时器而已,且输出电流较大,仅一个编程口,不支持485/DP,仅可以做AS-I从站,不能接HMI

楼主:
哦,明白了~~~

楼主:
我还有一点搞不懂,LOGO!能扩展模拟量输出模块,那LOGO!里面有模拟量的算法吗?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仅比较而已

网友C(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860683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