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过热

楼主(2005-06-30):
请问个位:    我使用富士变频器FRN5000G11型75KW来控制某电站的两台22KW的电动机,此电动机用来提升或降落电站尾水闸门,闸门重量为34吨,变频器配了制动单元和外部制动电阻,制动电阻的阻值为33欧,共5只并联,每只电阻功率为2000W。电机在提门的过程中制动单元不参与工作,但电机在落门的过程中制动单元投入,制动电阻也投入,落门的时间需要30分钟。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解救,三菱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肯定会发热。

网友C:
时间太长,制动电阻一般是短时工作,要如此长时间工作,一要加大电阻功率,二要加强散热.

网友D:
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用一台电机就好办,但是使用两台电机就没弄过!

网友E:
我想,如果把5只电阻装在一个大的散热器上,有必要还可以安装风机,效果应该很理想。

网友E:
至少这样成本会低一些,而且效果很好。

网友F:
计算一下你的传动机构的反向效率,再乘上你下降时的功率,如果该值小于10个KW,应该没问题,如果不行,请加多电阻,同时要考虑制动单元的电流情况。

网友G:
这么大的能量让他白白发热耗掉多可惜,可使用国产英威腾INVT-BF5回馈式制动单元试试,虽然一次投资稍大,但很快会收回拖资的

网友H:
制动电阻功率小了,一般情况下,纯提升机构的制动电阻功率需要电机功率的一半。另外看看变频器里面的制动单元参数部分有没有设置正确。一般情况使用外接制动电阻时要把制动电阻的保护关掉。

网友I:
同意楼上的,制动电阻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J:
楼上的意见都是对的,加大功率即可. 不过,这么长时间,电阻发热是正常的.加大它也会发热.

网友K:
不过制动电阻功率过大,会坏制动管的

网友L(2012-01-09):
同意楼上各位老师的说法。

网友M:
6年前的烙铁了,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N:
制动电阻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就会发热,再加上时间太长,建议加风机强排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