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如何利用s7-300产生可调的pwm?

楼主(2005-06-30):
请教各位前辈: 提设: 现有模拟量输入(4-20MA),要求输出0-3HZ频率的方波,具体的频率值根据模拟量的大小值而定。 本人解决思路: (A) 我用S7200做的话,直接用定时器做就可以了,比如用T32(T32的PT可以设置,而且操作数可以是VW,MW等存储区),这样很容易可以实现。 (B) 但是,现在要求用S7300来实现,我也想用定时器,但这些定时器的预设置TV必须是具体的数值,这可怎么办呢???

网友A(2010-05-02):
TV可以是变量,你只需在符号表里把某个地址的字的类型设为s5time。顺便说一句,s5定时器的参数是BCD码的,所以你给变量赋值的时候一定要赋BCD码,否则PLC会停止工作。